[PIC®/AVR®/dsPIC®产品] 串口问题 求指导

楼主(2013-11-04):
使用PIC16F877A做串口程序的调试,请问如何把串口调试助手产生的一串16进制数据存入定义的数组BUFFER里面。
中断函数
void interrupt usart(void)
  {
    unsigned char i=0;
    if(RCIE&&RCIF)            //判断是否为串口接收中断
    {
         BUFFER[i]=RCREG;
         i++;
     }
  }
如果串口调试助手产生一个‘01’的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可以存入BUFFER[0]中;
如果串口调试助手产生‘01 02 03 04’这样的数据 存入BUFFER数组里面的还是只有01 请问这是为什么,我该怎么做 才能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latile i

感谢 但是这个我尝试过 也还是不行的

网友B: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网友C:
没太看懂你的问题。貌似是每次进入中断i都被置0,所以只给BUFFER[0]赋值

网友D:
把变量i定义成全局变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变量i定义成全局变量就可以了。

谢谢你 定义全局变量也是这样

网友C:
如果只是i的问题的话,发“01 02 03 04”的时候BUFFER应该是04而不是01,LZ再研究一下时序吧,在接收之间加个延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i的问题的话,发“01 02 03 04”的时候BUFFER应该是04而不是01,LZ再研究一下时序吧,在接收之间加 ...

我发“01 02 03 04”的时候 是不是01中断一次 然后存入BUFFER[0] 然后02 再中断一次此时i=0 再次存入BUFFER[0]中。我现在有个问题是这样的,我想把RX_Buffer中的数据存入TX_BUFFER里
interrupt ISR (void)        //中断函数
{
        if(RCIE&&RCIF)        //判断是否为uart接收中断
        {
                RX_Buffer[i++]=RCREG;
        }
}
i是定义的全局变量volatile unsigned char i=0
主函数内容是:
if(i!=0)
{
    unsigned char c;
    for(c=0;c<=i;c++)
    {
      TX_BUFFER[c]= RX_Buffer[c];
    }
    i=0;
}
比如我发"01 02 03 04" 无法将RX_Buffer与TX_BUFFER对应存储起来,如何能够把所有的’01 02 03 04‘都读入RX_Buffer之后,再将RX_Buffer付给TX_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我发“01 02 03 04”的时候 是不是01中断一次 然后存入BUFFER[0] 然后02 再中断一次此时i=0 再次存入BUFFER[0]中。我现在有个问题是这样的,我想把RX_Buffer中的数据存入TX_BUFFER里
interrupt ISR (void)        //中断函数
{
        if(RCIE&&RCIF)        //判断是否为uart接收中断
        {
                RX_Buffer[i++]=RCREG;
        }
}
i是定义的全局变量volatile unsigned char i=0
主函数内容是:
if(i!=0)
{
    unsigned char c;
    for(c=0;c<=i;c++)
    {
      TX_BUFFER[c]= RX_Buffer[c];
    }
    i=0;
}
比如我发"01 02 03 04" 无法将RX_Buffer与TX_BUFFER对应存储起来,如何能够把所有的’01 02 03 04‘都读入RX_Buffer之后,再将RX_Buffer付给TX_BUFFER?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01 02 03 04”的时候 是不是01中断一次 然后存入BUFFER[0] 然后02 再中断一次此时i=0 再次存入BUFF ...

现在什么现象?你是想从电脑给单片机发一个数据,然后再从单片机发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什么现象?你是想从电脑给单片机发一个数据,然后再从单片机发回来? ...

我是想电脑把数据给单片机 然后单片机把BUFFER里的数据给一个无线芯片 然后发送出去 我想实现把所有的数据都存入到RX_Buffer之后再 依次付给TX_BUFFER发送 但是上面的程序不行 每次收到的只有一位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电脑把数据给单片机 然后单片机把BUFFER里的数据给一个无线芯片 然后发送出去 我想实现把所有的数 ...

不知道你程序结构是怎样的,你把主函数i=0去掉试试,然后分别试试接收和发送看看哪一个没对(可以先不用无线芯片),波特率、寄存器、中断、无线芯片设置那些对不对,发送的时候检测位TRMT了没有。

网友E:
,多次分别发送呢。

网友F:
5楼的就是可以,

if(RCIE&&RCIF)            //判断是否为串口接收中断
    {
         BUFFER[i]=RCREG;
         i++;
        if(i>=10) i=0;//假如你只有10个BUFFER
     }

楼主:
引用 网友F:
5楼的就是可以,

if(RCIE&&RCIF)            //判断是否为串口接收中断

static unsigned char i=0是不是得定义为全局变量?还是在中断里面定义?

网友G:
我发“01 02 03 04”的时候 是不是01中断一次 然后存入BUFFER[0] 然后02 再中断一次此时i=0 再次存入BUFFER[0]中。我现在有个问题是这样的,我想把RX_Buffer中的数据存入TX_BUFFER里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i始终=0,所以你需要把i定义成全局变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static unsigned char i=0是不是得定义为全局变量?还是在中断里面定义?

是静态局部变量,仅仅函数本身使用,中断里面定义

网友H:
主函数里i=0去掉换成if(i>4)i=0;这样呢?

网友H:
请问你的i!=0是不是判断数据发送完毕的条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静态局部变量,仅仅函数本身使用,中断里面定义

如果在中断里面定义,那么我main函数怎么用这个i啊 你看我的主函数:if(i!=0)
{
    unsigned char c;
    for(c=0;c<=i;c++)
    {
      TX_BUFFER[c]= RX_Buffer[c];
    }
    i=0;
}
编译会提示 没有定义i.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的i!=0是不是判断数据发送完毕的条件呢?

i!=0 我是想判断RX_Buffer里面是否写入了串口里面的数据了 我是这么想的中断产生的‘01 02 03 04’存入RX_Buffer之后i会自加为4,因此根据i是否为零 判断RX_Buffer里面是否有数据 但是,我通过
if(i!=0)
{
//   unsigned char c;
//   for(c=0;c<=i;c++)
//   {
      TX_BUFFER[0]= i;
//   }
    i=0;
}
这个方法想输出看看i在中断之后到底是多少 按理说i应该是4的 但是结果却是1.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G:
楼主没有仔细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发“01 02 03 04”的时候 是不是01中断一次 然后存入BUFFER[0] 然后02 再中断一次此时i=0 再次存入BUFFER ...

感谢,不好意思......我尝试定义全局变量,但是结果如我在23楼说的现象,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I:
把if改成while是不是就可以了呢:),while(接收寄存器有数的标志位),没有被全部取出的话就一直取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不好意思......我尝试定义全局变量,但是结果如我在23楼说的现象,不知道怎么解决 ...

你的23楼函数,i=1也是会执行的,所以你查不到i=4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23楼函数,i=1也是会执行的,所以你查不到i=4

那请问 我该怎么办呢?如何才能实现我想要的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if改成while是不是就可以了呢,while(接收寄存器有数的标志位),没有被全部取出的话就一直取 ...

感谢建议 我明天试试 谢谢

网友J:
高手如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求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if改成while是不是就可以了呢,while(接收寄存器有数的标志位),没有被全部取出的话就一直取 ...

请问PIC16F的单片机好像没有接受寄存器有数的标志位这个东西......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PIC16F的单片机好像没有接受寄存器有数的标志位这个东西......

我意思就是你的那个RCIF

网友H:
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是不是i在其他地方用过了,你换个变量名称试试呢?第二:串口中断服务程序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进的,看你的中断函数是每进一次i加一次,然后执行完一次中断函数就退出来到大循环里执行,然后i因为只执行了一次,所以不为0,所以只能赋值成功一个。我觉得你应该等四个数全都赋值完毕之后设个标志位,然后在大循环里判断这个标志位,再给发送寄存器赋值,我觉得利用i是否为0来判断四个数是否接收完成,这样不科学,你可以试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是不是i在其他地方用过了,你换个变量名称试试呢?第二:串口中断服务程序是一个字节 ...

十分同意你的第二个观点,但是你说的等四个数全部赋值完毕之后再设置个标志位,请问我应该怎么实现这个思想,谢谢。

网友K:
我理解你的功能了,电脑给单片机发送数据,然后单片机给无线芯片发送数据,其实你可以同时处理这2个过程的,自己组建一个队的形式,用一个数组来保存从电脑接收到的数据,这个数组就相当于队,队的后端用来接收电脑的数据,并且记录位置,队的前端就给无线芯片发送数据,也要记录位置...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同时处理了,不需要管电脑是否发送数据,只要电脑发送数据,我就保存起来,只要队里面有数据我就给无线芯片发送数据....这两个过程不矛盾的啊.....

网友K:
你只需做的是时时检查队里面是否有数据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理解你的功能了,电脑给单片机发送数据,然后单片机给无线芯片发送数据,其实你可以同时处理这2个过程的 ...

感觉你说的方法非常好,作为一个新手小白 自己不是太会写 请问你有这方面的案例吗,我参考一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觉你说的方法非常好,作为一个新手小白 自己不是太会写 请问你有这方面的案例吗,我参考一下 ...

什么叫感觉好,这是确实好,这个就window消息的系统机制......我现在的程序框架都是采用的这个机制......至于案例嘛....我手上没有....我想你应该没有把数据结构学好,只要学会一点都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K:
还有最好自己先试着写.....我告诉你理论的东西,其他要靠自己,否则的话,你自己一点感悟都么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有最好自己先试着写.....我告诉你理论的东西,其他要靠自己,否则的话,你自己一点感悟都么有........... ...

OK 压根就没有接触过数据结构这东西 谢谢指导 自己努力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OK 压根就没有接触过数据结构这东西 谢谢指导 自己努力吧

看来我是错怪你了....我把我的消息处理机制的一部分发给你吧...你自己看看,就是这种类似的方法而已...

网友K:
uchar MAddressNew,MAddressOld;                                        //消息的记录
uint MessageRam[MESSAGE_AMOUNT];                                //储存需要处理的消息

/*****************************************************
*功能:初始化消息,插入消息,读取消息
*函数名:
*void InitMessage(void);
*void WriteMessage(uchar Priority_ITM,uint Kind_ITM);
*void ReadMessage(void);
*
*
*
*
*****************************************************/
void InitMessage(void)
{
        uchar i_IM;
        MAddressNew=0;
        MAddressOld=0;
        for(i_IM=0;i_IM<MESSAGE_AMOUNT;++i_IM)
        {
                MessageRam[i_IM]=NO_MESSAGE;
        }
}

void WriteMessage(uchar Priority_ITM,uint Value_ITM)  //这个提供的优先级而已....前面的那个是优先级....
{
        switch(Priority_ITM)
        {
                case 1:
                {
                        if(MAddressOld-MAddressNew>=2)
                        {
                                ++MAddressNew;
                                MessageRam[MAddressNew]=Value_ITM;
                        }
                        else if(MAddressNew>=MAddressOld)
                        {
                                if(MAddressNew<(MESSAGE_AMOUNT-1))
                                {
                                        ++MAddressNew;
                                        MessageRam[MAddressNew]=Value_ITM;
                                }
                                else if(MAddressNew==(MESSAGE_AMOUNT-1)&&(MAddressOld!=0))
                                {
                                        MAddressNew=0;
                                        MessageRam[MAddressNew]=Value_ITM;
                                }
                        }
                        break;
                }
                case 2:
                {
                        if(MAddressOld-MAddressNew>=2)
                        {
                                MessageRam[MAddressOld]=Value_ITM;
                                --MAddressOld;
                        }
                        else if(MAddressNew>=MAddressOld)
                        {
                                if(MAddressOld>0)
                                {
                                        MessageRam[MAddressOld]=Value_ITM;
                                        --MAddressOld;
                                }
                                else if(MAddressOld==0)
                                {
                                        MessageRam[MAddressOld]=Value_ITM;
                                        MAddressOld=MESSAGE_AMOUNT-1;
                                }
                        }
                        break;
                }
                default :
                {
                        break;
                }
        }

}

void ReadMessage(void)
{
        if(MAddressOld==MAddressNew)
        {
                ProcessMessage=0;
        }
        else if((MAddressOld<(MESSAGE_AMOUNT-1)))
        {
                ++MAddressOld;
                ProcessMessage=MessageRam[MAddressOld];
                MessageRam[MAddressOld]=0;
        }
        else if((MAddressOld==(MESSAGE_AMOUNT-1)))
        {
                MAddressOld=0;
                ProcessMessage=MessageRam[MAddressOld];
                MessageRam[MAddressOld]=0;
        }
}

其实很简单的,写过数据结构的人来说,这是小kiss,你自己看看....方法都是类似的,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改进...

网友K:
ProcessMessage这个是全局变量,正需要处理的消息.....MAddressOld,MAddressNew是记位置的,其实我的是可以循环的,没必要一定队的前面是插入数据,队的后面是读取数据,只要知道什么表示数据没有就OK了....我的就是MAddressOld,MAddressNew相等,肯定是木有数据的啦.....所以我就将ProcessMessage赋值为零,表示木有消息,你可以用其他的值来表示木有数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十分同意你的第二个观点,但是你说的等四个数全部赋值完毕之后再设置个标志位,请问我应该怎么实现这个思 ...

unsigned char re_flag=0;
interrupt ISR (void)        //中断函数
{
        if(RCIE&&RCIF)        //判断是否为uart接收中断
        {
                RX_Buffer[i++]=RCREG;
        }
        if(i>4)
        {
           i=0;
           re_flag=1;
        }
}
i是定义的全局变量volatile unsigned char i=0
主函数内容是:
if(re_flag==1)
{
    unsigned char c;
    for(c=0;c<=4;c++)
    {
      TX_BUFFER[c]= RX_Buffer[c];
    }
    re_flag =0;
}

网友L:
同意20楼,你每一次进中断,收到一个数据,i 就++了,i就不等于零了,你在主程序里判断i 是不是等于零,然后i 清零,你的BUFFER(应该是个数组吧)只能对BUFFER[0]操作。
建议LZ静下心来好好整理下逻辑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uchar MAddressNew,MAddressOld;                                        //消息的记录
uint MessageRam[MESSAGE_AMOUNT];                                //储存需要处理 ...

十分感谢 潜心研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意20楼,你每一次进中断,收到一个数据,i 就++了,i就不等于零了,你在主程序里判断i 是不是等于零,然 ...

好的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unsigned char re_flag=0;
interrupt ISR (void)        //中断函数
{

谢谢指导 学习了

网友M:
請問一下~
有需要加上 "RCIF = 0;"
清除接收的旗號嗎??
我自己的程式裡有這一行~所以沒版大的困擾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