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如何做到准确采样电压

楼主(2013-11-04):
使用51单片机做的一个电压采集设备,只采集一个波形的时候感觉不合适,想实现采集多个波形并取平均值,
一个波形假如取8个点的话,如何做到每个波形采集的8个点的位置相同或者相近,总之不能差别太大

网友A:
波形要有规律,
其次做好触发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思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思路不对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看楼主的意思,莫非想同一个信号多路输入相同相位采集?再平均以求平滑准确?不说可行性和成本的问题,你怎就不想提高采样频率、AD采样稳定性搞定这个事呢,这才是正常思路

网友C:
用外部触发的AD

网友D:
使用触发装置
比如过零触发
触发之后采集若干次数据
这样一来采集到的数据的相位是一一对应的, 可以做平均

网友E:
个人认为这个想法其实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深入理解你的目标是什么,提高采样精度还是降低噪声,还是其他什么目的?
不过你提到的想法与示波器中的“平均采样”有点相近的地方,或者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