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截止频率如何设置

楼主(2013-11-04):
假如一阶低通滤波,信号频率50HZ,(假如干扰就是谐波)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设为多少合适?
假如就设为50Hz,信号会衰减到有0.707;
假如设为100Hz,信号也会衰减到0.9左右;
对这种衰减有什么方法补偿?计算的时候人为处理吗?
而干扰信号的衰减有个度,不能完全滤掉,假如截止频率设为50Hz,而100Hz的信号衰减到0.447,这种对信号的影响还会存在,又该怎么处理呢?放大后再滤波?
可能表达的不清晰,海涵!

楼主:
没人说说吗

网友A:
一般来说,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设置在有用信号频率的10倍频上,假如有用信号50HZ,滤波器截止频率应该是500HZ, 这样就不会有衰减。
但是如果有用信号是50HZ,谐波100Hz,滤波器就比较难设计,这就需要用软件算法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设置在有用信号频率的10倍频上,假如有用信号50HZ,滤波器截止频率应该是500HZ, ...

假如500Hz截止频率,2kHz的杂波只能衰减到0.25(-12dB)左右,还是有相当大的成分的。
这个又该怎么去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500Hz截止频率,2kHz的杂波只能衰减到0.25(-12dB)左右,还是有相当大的成分的。
这个又该怎么去处 ...

方法有:
1.牺牲基波,将截止频率设定为200Hz。对于截止频率应该根据具体指标来定,你允许基波衰减多少?谐波衰减多少?不是死的。
2.用高阶的滤波器,问题是相位滞后较严重
3.软件算法。比如对信号进行FFT分析等方法,优点是对信号无衰减,但这样的算**存在较大的滞后。至少滞后1/6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有:
1.牺牲基波,将截止频率设定为200Hz。对于截止频率应该根据具体指标来定,你允许基波衰减多少? ...

用软件算法的话,你有没有相关的程序或者资料啊?
能否发一份给我。

网友B:
数字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