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在负反馈放大电路方块图中,中频段时为什么 φA + φF = 2nπ

楼主(2013-11-04):
出自 清华《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

我不明白为什么 φA + φF 是 2π 的整数倍?我算的是 π 的整数倍
以下是我的考虑过程,不知道是哪里出错或有疏漏?

中频段时,耦合电容和旁路电容视为短路(容抗视为0),极间电容视为开路(容抗视为+∞),即容抗均不再视为1/jωC
由此·A和·F的复数表达式中虚部都为零,即x+yj=x+0j,那么它们的相角满足
tanφA=0/xA=0 , 即 φA=kπ,k∈Z
tanφF=0/xF=0,即 φF=mπ,m∈Z
所以 φA+φF=nπ,n=k+m,n∈Z

网友A:
负反馈的相位这一块,一些课本描述的很是繁琐,越看越糊涂。自己从根本原理上掌握就可以了,别勉强自己去参乎那些符号游戏,有些编书的人估计自己也不一定弄的头侧,写出了的东西也就稀里糊涂。

网友B:
to LZ:

注意那是负反馈。中频段AF相位为0(即同相),然后输入减此反馈(即负反馈)。所以,中频段AF的相位为2nπ,n为整数。

网友C:
楼主算术了得,就连老抽也对不上了

网友D:
2nπ的话就是正反馈,π就是负反馈,从这个角度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2nπ的话就是正反馈,π就是负反馈,从这个角度好理解

不好意思回复迟了,您好像是不会说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迟了,您好像是不会说反了?

AF>0,不是说输入和反馈是同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AF>0,不是说输入和反馈是同相吗。?

的确,AF>0 说明 反馈量和净输入量同相。
我是按照下面求模的公式理解成了反相,另外也是按照 φA=2π - φF理解成了反相,请问这两种理解有什么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的确,AF>0 说明 反馈量和净输入量同相。
我是按照下面求模的公式理解成了反相,另外也是按照 φA=2π -  ...

φA和φF是反馈通道所产生的相位延迟。。它俩的和是π就是负反馈。。。。如果反馈产生的相位延迟是2π就是正反馈。。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φA和φF是反馈通道所产生的相位延迟。。它俩的和是π就是负反馈。。。。如果反馈产生的相位延迟是2π就 ...

我之前以为等式中 |A| 和 |F|的符号相反就是反相,以及另一等式中 φA和φF符号相反就是反相,现在明白了不能那么看,看符号的话只能看A和F的符号。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