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求助,如何提取用户程序中的rom

楼主(2013-11-04):
一个arm单片机,lpc1769的,是delphi写的用户电脑端程序,用户电脑端程序能对单片机升级,请问怎么把用户程序中的单片机 rom提取出来??请名师指点,小弟谢过。

网友A:
能升级,那看他没有读的功能。
不行应该需要专用的写入器看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升级,那看他没有读的功能。
不行应该需要专用的写入器看是否可以

谢谢老大回复
我想,用户程序能对单片机升级,那用户程序肯定就包含了单片机的代码,升级时需要跳线,我想从用户程序中提取出单片机的代码,不知道怎么操作,反编译了,实在看不懂,delphi的程序也不懂,老大有什么建议能提取出来吗?这几天一直在努力,还是没结果,都睡不着觉了:'(

网友A:
你都已经反编译了,说明目标文件已经被你读出了。但想反汇编成高级语言是很困难的,比单存的解密还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已经反编译了,说明目标文件已经被你读出了。但想反汇编成高级语言是很困难的,比单存的解密还难。 ...

谢老大,我主要看不懂,就想着把那块升级的找出来,可是看不懂啊,看来想找出固件来很难啊

网友B:
固件程序要慢慢看,一般在应用程序中的升级固件都是加过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程序要慢慢看,一般在应用程序中的升级固件都是加过密的

那哥们我那我更完了,本来汇编就不懂,再加密,那不直接over了吗,呵呵,兄弟你能留个qq吗,我私下请教下,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哥们我那我更完了,本来汇编就不懂,再加密,那不直接over了吗,呵呵,兄弟你能留个qq吗,我私下请教下 ...

老大,能不能搭个一样的板子,把升级固件引导进去?怎么引导??新人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