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k modem通讯问题

楼主(2013-11-04):
有人做过老式的modem吗,在电话线上,两个终端使用modem相互拨号,在建立通话后能进行数据传输,也就是说modem要能实现拨号通话情况下的数据传输,我想问一下modem具有这个功能吗,谢谢

楼主:
没有人吗,help!!!

网友A:
这得找老家伙,得70后,呵呵

网友B:
没用过这东西,只听说过

网友C:
所有基于电话线的Modem芯片都支持拨号,标准AT指令集里就有拨号指令。

网友D:
直接买2上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基于电话线的Modem芯片都支持拨号,标准AT指令集里就有拨号指令。

我买了两个,拨号电话也通了,就是想在通话的状态先传数据,实现两个终端的通讯,可以实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两个,拨号电话也通了,就是想在通话的状态先传数据,实现两个终端的通讯,可以实现吗 ...

对Modem而言,数据呼叫和语音呼叫是不同的,二者不可共存。在语音模式下只能用DTMF传输数据。

网友E:
两年前搞过,忘的差不多了,不过**中是可以的

网友F:
楼主是想远程拨号传送数据,咋不用网络呢~
光是用猫这个思路感觉太复杂,还不一定可行。一来,如果是数据连接,应该不可能点对点,语音连接可以,但你发过去的信息就要以声频为载体了。如果真要这样,其实也可以用电话编解码芯片,收发端都模拟成一台电话了。
有一种电话遥控装置就是利用这个双音频编解码器搭配单片机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