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3.3调试F28027时,执行连接后出现红色警告信息

楼主(2013-11-04):
如图所示,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相同的情况啊,求教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好象没设置好,没有选对仿真器吧?仔细检查一下,楼主

网友B:
我也觉得奇怪  就是看不到仿真器

网友C:
lz添加CMD文件了嗎?

网友D:
出现这个错误没事,能正常仿真的。

楼主:
谢谢大家,重新设置了一下CCS SETUP后,问题解决了

(确实不影响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