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摇棒里面的s52可以用什么c52代替吗如果不行用哪个 ,求解 急需知道谢谢啊

楼主(2013-11-04):
摇摇棒里面的s52可以用什么c52代替吗如果不行用哪个   ,求解  急需知道谢谢啊....  。

网友A:
可以代替,S52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性 C52只能通过编程器下载

网友B:
任何管脚兼容、存储器容量满足的51系MCU都可以代替,只是要注意有些型号可能需要稍稍调整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