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3 Smpl_HIDTransfer疑问

楼主(2013-11-04):
nuc123 Smpl_HIDTransfer疑问:

usb的端点在配置描述中为:端点1和端点2
#define INT_IN_EP_NUM       1
#define INT_OUT_EP_NUM      2

但是在UsbUsb()函数中怎么就是 端点2和端点3呢?
        else if(u32IntFlag & USBD_INTF_EP2)
        {
            /* EN: Interrupt In */
            if((USBD_EP_GET_STAT_FROM(u32EPSTS, 2) == USBD_EPSTAT_INACK))
                UsbIntInAck();
        }
        else if(u32IntFlag & USBD_INTF_EP3)
        {
            /* EN: Interrupt Out */
            UsbIntOutAck();
        }
用bus hound抓的数据也是从端点1和端点2传输的。

楼主:
疑惑解决:可以通过USB_CFGx[3:0]EP_NUM的设定修改nuc123的端点号。

网友A(2014-10-18):
楼上的方法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