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 的VCLD要多大电压?内部到底有偏压发生器吗?

楼主(2013-11-04):
用 HT1621B 做了个东西,HT1621B 号称供电电压 2.4~5.2V,我选2.7V供电,结果怎么调节VLCD的电压液晶怎么也不够亮,最多有点儿暗影,用一个外部的 5V 加电位器,给VLCD提供了 4.2V 的电压时,液晶显示的对比度才算正常。怎么回事?难道还在专门给它做个升压?可 HT1621 的DatsSheet上又说 VLCD 的电压不能高于 VCC ,,,它内部到底有偏压发生器吗?偏压不会就是靠VLCD端从外部供给的吧?

网友A:
有升压的

楼主:
那 VLCD 端怎么连接呀?我对 VCC 连接了个 100K 可调电阻,怎么调也不行,难道芯片假货的原因?

网友B:
还是看手册吧,里面讲的最清楚。

楼主:
手册里就是连接个可调电阻到VDD呀,可是我这么接,在供电高于 4.2V 时可以,低于 4.2V 时就越来越不清楚了,在 2.7V 时,液晶上只能 斜着隐约看见点儿印儿,

网友C(2013-12-09):
可能跟玻璃的工作电压也有关系

网友D:
常用的段码屏有3V,5V驱动的,你的电源电压低就要定做低压驱动的LCD。VLCD可以比VCC略高,内有钳位的二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