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仿真

楼主(2013-11-04):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仿真,给大家分享!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A:
1、缺续流。
2、三极管截止靠S1断,此时基极开路,不够可靠。
3、继电器电阻1欧,你算算管子受得住吗?

网友B:
没出息,这都仿真

网友C:
基极没有下拉电阻,不合格
继电器线圈没加续流二极管,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缺续流。
2、三极管截止靠S1断,此时基极开路,不够可靠。
3、继电器电阻1欧,你算算管子受得住吗? ...

谢谢指教!还有问题吗?
另外关于第三点,2N222A能承受60A和0.8A,这里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还有问题吗?
另外关于第三点,2N222A能承受60A和0.8A,这里应该没问题吧! ...

欧姆定律,计算一下三极管可能出现的最大集电极电流,再与0.8A比较比较,就知道有问题没有了。

网友D:
你要是真想仿真,输入也应该用方波啊!
这都不懂?

网友E:
继电器的电阻选的有点不太对劲,很少有用输出端的电流1A,输入端的电流却是5A的继电器。你的10W的电阻,建议直接就用三极管驱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