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 4kV测试不过

楼主(2013-11-04):
EFT4KV测试:

    整机测试,空载(端口不接任何东西,包括不接示波器,导线),只接了一根光纤连接到另一台设备上进行解码,EFT4KV测试,只会偶尔出现解码错误

    但是,只要用导线连接RS485的B码输出口,就会出现LCD清屏,甚至死机,断开连接RS485的B码输出口的导线还不能恢复,必须从新上电才能恢复工作,LCD,主CPU在另一块插板上,并且RS485 B码输出板的端口保护电路防**、TVS管由原来的接信号地该改为PGND

    上述情况,在其他接口板上同样存在,用示波器或者手碰一下输出端口就会出现LCD清屏,CPU复位等动作。不知道RS485的B码输出板 和其他接口板只要接导线,干扰就会耦合到板内,影响内部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A:
内部没有隔离吧,隔离就不会引入到内部了

网友B:
建议:气体放电管界PGND,TVS地系统地,在气体放电管和TVS管之间添加退偶器件试一试。

网友A:
增加隔离和浪涌抑制器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