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CPU单板系统如何设计复位系统

楼主(2013-11-04):
最近做个板子上面东西有点多,M3核单片机,DSP,FPGA都有,突然发现比较茫然。如何保证其中任何一个可编程器件在系统跑飞时能复位。挂狗?狗要几个?如何喂,谁来喂,一时间感觉很乱。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

网友A:
我觉得楼主要先弄清这几种处理器的主次

网友B:
设计一条“复位总线”,任何一个器件复位了即产生总复位信号,这在多处理器系统里很常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计一条“复位总线”,任何一个器件复位了即产生总复位信号,这在多处理器系统里很常用。 ...

这方面资料比较少,求介绍或资料:handshak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方面资料比较少,求介绍或资料

资料没有,设计很简单,就是将所有复位按同逻辑连接,复位电平不同的要加反相器实现同逻辑,然后多个复位触发源采用多输入与逻辑(0复位)或者或逻辑(1复位)接入复位总线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资料没有,设计很简单,就是将所有复位按同逻辑连接,复位电平不同的要加反相器实现同逻辑,然后多个复位 ...

:handshake谢谢,长知识了

楼主:
CPU1 WDI1
CPU2 WDI2      三输入信号逻辑与   给到狗,  狗输出复位 ,分别给到CPU1  CPU2 CPU3...
CPU3 WDI3

不错好办法,另外如果单板中CPU2不适合产生喂狗信号(跑系统无法保证喂狗时间间隔时间喂狗),又该如何设计整个单板复位系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1 WDI1
CPU2 WDI2      三输入信号逻辑与   给到狗,  狗输出复位 ,分别给到CPU1  CPU2 CPU3...
CPU3 WDI ...

跑操作系统一样可以定时喂狗,对可靠性有要求的系统也必须这么干。

网友C:
比较复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需要上系统设计图。

网友D:
求资料 大家分享下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如果还有一个板子,该整个系统的另外一个单板上(单板2)还有一片CPU ,CPU4,..且CPU2和CPU4通过串口连接.这个时候.整个系统CPU1 CPU2 CPU3 CPU4又该如何设计复位系统.单板1和单板2走线稍微有些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如果还有一个板子,该整个系统的另外一个单板上(单板2)还有一片CPU ,CPU4,..且CPU2和CPU4通 ...

这种情况如果不增加连线的话只能使用“软复位”,即通过串口指令让CPU4复位,而CPU4的非软件复位也可以通过串口通报后根据系统设计的要求来决定是否要全系统复位。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嘛,CPU4挂个狗,自己喂狗.CPU2 CPU4之间通过串口做个软复位  通过软件协议做个复位,这个方法好。.谢谢 CHUNYANG. 顺便再提一下,象火箭那种可靠性要求很高的复杂系统,一般又怎么来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