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C15F204EA 中断问题

楼主(2013-11-04):
本人用STC15F204EA 做中断举例,  进中断 IO 口 取反, 现在是 单片机刚上点那几秒钟 可以进得去中断, 然后就没有了,  每次复位 也是能进去中断, 然后过1-2秒 就没反映, I0 口状态 始终保持在出来中断的那时候, 高就一直是高  低 就一直是低,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看看我程序,。
        INT1=1;
        IT1=1;          //下降沿触发
        EX1=1; //开外部中断0
        PX1=1; //高优先级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void exter1() interrupt 2
{
                pwm=~pwm;

有不对的地方吗
求指教。 这个程序 我用在STC89C52RC 的单片机就没问题 。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求指教了。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应该有高手可以解决  顶一个   先

网友B:
不同型号的话,会不会是头文件不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