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Multisim恒流源接RC并联负载的电压相位问题

楼主(2013-11-04):
根据电路计算出的相位差与仿真测量的相位差相差很大。我的计算过程为,设恒流源输出为Isin⁡ωt,计算出RC并联电路阻值为R/(1+jωRC),得到电压U1为
(I Rsin⁡ωt)/(1+ω^2 R^2 C^2 )(1-jωRC)
只有负载R的电压U2为
I Rsin⁡ωt
U1,U2的相位差为artan(-ωRC)。
如图电路R=100Ω,C=5nF,ω=100KHz时计算出相位差为-2.8°。而仿真得出的结果约为-18°。请教各位我的计算过程是不是有错误,是否有没有考虑到的因素。若无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仿真和计算的结果不同。
拜谢

网友A:
100HZ那时f,f=2πw..这个呢。。。。。角频率和频率。。。

网友A:
呀,,刚刚说错了。。w=2πf...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呀,,刚刚说错了。。w=2πf...不好意思。。

我去!!!谢谢你了!自己太不认真了

楼主(2014-01-14):
引用 网友A:
100HZ那时f,f=2πw..这个呢。。。。。角频率和频率。。。

那个实在太抱歉,现在分不够,够了在给你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