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ddr2设计时为什么走线长度一样的时候 信号延时却不一样呢

楼主(2013-11-04):
ddr2设计时为什么走线长度一样的时候 信号延时却不一样呢?如图

我的这两个地址线走不同层,A8走底层,A7走内层,是不是因为不同信号层信号传输速度不一样呢?底层信号传输速度比内层快,所以底层信号延时小?

网友A:
其一:信号走同层的阻抗基本一致,相对信号延时较为一样。
其二:与你的时钟信号也有关,是否有做时钟与ADDRESS进行匹配,是否有超过最大值等等都有关系。
呵呵,希望能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一:信号走同层的阻抗基本一致,相对信号延时较为一样。
其二:与你的时钟信号也有关,是否有做时钟与ADD ...

我现在还没有做时钟与地址线匹配 我想等把地址线做完了再做。那么我应该调等长还是等延时呢??

网友A:
呵呵,我们一般的做法应该是先把RULE匹配好,再来绕线:若你的ADD与CLOCK之间有+/-50MIL的tolerance,假设你的CLOCK=3000MIL,ADD最长为2000MIL,若你先把ADD绕好,后面再匹配与CLOCK,应该没意义吧,且无**确算出信号延时。

网友B:
不同叠层、表层和内层延时不一样

网友C:
地址总线,请用总线在同层布线,单线穿越不同层的延时和阻抗都不同

网友D:
相同的组走相同的层~
先分组~

网友E:
前两天刚看的,信号的速度与周围的介质的介电常数有关。表层的线有一半在空气里,介电常数小,信号走的就快。

网友F:
你的长度都差了45mil了。。。还有你找根最长,其他的跟着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两天刚看的,信号的速度与周围的介质的介电常数有关。表层的线有一半在空气里,介电常数小,信号走的就快 ...

现在是我的先等长了 但是延时不一样  我是做等长呢 还是做等延时好呢?

网友G:
肯定做等延时啊,在同层做等长的目的就是等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做等延时啊,在同层做等长的目的就是等延时

谢谢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做等延时啊,在同层做等长的目的就是等延时

请问我的地址线(包括命令线)比数据先长接近500MIL 然后时钟线比地址线长20mil 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