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LED集成灯珠芯片怎样去选择

楼主(2013-11-04):
目前市场上的大功率灯具越来越多,从5W到500W的灯珠都有,很多是用来做亮化,景观照明用的投光灯,工矿灯,防爆灯,越来越多的成品都是用到集成的灯珠,有的是用散热器散热铝形才,有的是用的鳍片散热,因为做集成的灯珠是晶片连接晶片,在这里要求比较高,无论从打线和晶片的选择来讲都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1.比如是电压问题,建议电压不要超过0.1V一档;
2.晶片打线时候一定要注意,打线时候焊盘一定不能超过焊盘,避免不能同时的点亮;
3.尽量选择大品牌厂家的晶片;像普瑞,晶元,光宏等厂家的晶片;
4.封装胶胶水的选择;
5.封装后需要注意外力

楼主:
大家有什么可以给点其他意见啊,看看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啊

网友A:
如果是集成式路灯,肯定应该选大功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集成式路灯,肯定应该选大功率的吧

有集成路灯,应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