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COM,GND,PE)的连接

楼主(2013-11-04):
COM是24V的电源地,GND是板上其他普通电源和信号的地,PE是大地(连接到机壳上),请问这个COM、GND怎么连接到PE上面去?原理是什么?我看到的有的是GND、COM分别接一个1M的电阻和电容到机壳上。

网友A:
这个可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要看具体情况而定。真正懂得如何处理地连接问题,需要足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在此之前,多做实验多测试,然后根据现象分析原理。

网友B:
有的通过外面屏蔽线共在一起,有的则是用磁珠相连,但是如上面大哥所说,接地要分多种情况,多数建立在理论学习和大量经验上的。行不行,有时候,试过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