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的ADC工作模式请教

楼主(2013-11-04):
K60中, ADC0ADC1分别只能配置A转换通道硬件触发和B转换通道的硬件触发,用PIT触发PDB来触发ADC0ADC1,最多只能实现2通道的无CPU干预采集,如何实现4通道的CPU无干预采集?

网友A:
如果你想实现如你所述的功能,可以看下参考手册的第三章“3.8.1.3 Back-to-back acknowledgement connections”。其中
这幅图中每个预触发都可对应一路channel。

楼主:
如果不用Back to back 功能,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你可以看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21009-1-1.html
帖子中的程序就是利用PDBchannel0的pre-trigger 0、pre-trigger 1触发了ADC0_SC1A、ADC0_SC1B设置的转换,以及PDBchannel1的pre-trigger 0、pre-trigger 1触发ADC1_SC1A、ADC1_SC1B设置的转换。

楼主:
Ok. 好的,我去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