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管理芯片BQ24040充电问题

楼主(2013-11-04):
第一次做电源充电管理,看到TI的数据手册里有个参考电路,我想问下照着那个电路能不能做到电池边充边放呢?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如果不放心   最好将技术手册   仔细看一遍   这样可能心里就有底了   顶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如果不放心   最好将技术手册   仔细看一遍   这样可能心里就有底了   顶你一个  ...

谢谢帮顶。如果说可以的话,我要给180mah的电池以1C电流充电,那么我电路设计的时候OUT脚输出的电流应该设置为1C还是1C再加上放电电流呢?我最主要的是钻进了这个牛角尖出不来。。。

网友B:
自己直接申请一个芯片   直接搭出电路试一下

网友B:
主要还是技术手册上的解释   不过如果EE文不是很少   那就一遍啃手册   一边将demo板搭出来   试一试  楼主   这个  应该难度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直接申请一个芯片   直接搭出电路试一下

样片是有申请,只是太小了不好在面包板上搭建电路。我再看下手册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很多新品   封装太小了   这是一个实际问题   你问一下  看看他们有很有现成的demo板   自己尝试焊接一个   调试一下

网友C:
这个   封装很小时   不方便搭demo板  那就只能死啃技术手册了  楼主   没有更好的办法   或者你自己用雕刻机将电路板刻出来   试一下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个方法了   楼主

网友D(2015-10-27):
当不接电池,但带负载时输出端是什么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