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请诸位前辈入内

楼主(2013-11-04):
本人初学单片机,菜鸟一只。对51、PIC、MSP430有初步了解,写过几个程序,以前在学校学过模电、数电,但是基本还给老师了。如果要从事电子行业,请问诸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A:
建议:把还给老师的那些,再找老师要回来,:lol

网友B:
业余可以自己补下课。另外,工作可能只用到在学校学习的一小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还给老师的那些,再找老师要回来,

模电和数电,噩梦一般的存在,有什么学习技巧吗?比如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业余可以自己补下课。另外,工作可能只用到在学校学习的一小部分

嗯,努力学习电路知识中,请问有没有什么技巧,比如先学哪些后学哪些,比如哪些东西平时会经常遇到,谢谢

楼主:
有没有可能只从事编程方面的工作,电路方面只是了解,不参与设计呢?还是说硬件设计是电子工程师的必须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努力学习电路知识中,请问有没有什么技巧,比如先学哪些后学哪些,比如哪些东西平时会经常遇到,谢谢 ...

:L这个不好说。楼主如果有以后从业的方向,可以先学习对应的只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只从事编程方面的工作,电路方面只是了解,不参与设计呢?还是说硬件设计是电子工程师的必须要求 ...

电子工程师,硬件这块肯定是跑不掉的。。

网友D:
建议把还给老师的那些都要回来,虽然我也要找老师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楼主如果有以后从业的方向,可以先学习对应的只是

从业方向就是做项目,但是各种项目都有可能遇到,感觉要学的好多,无从下手,模电、数电、各种器件特性,然后各种电路,oh,no!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工程师,硬件这块肯定是跑不掉的。。

不能团队其他人设计,我只要看得懂就行吗:( 硬件设计完全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还给老师的那些都要回来,虽然我也要找老师要。

少壮不努力啊,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团队其他人设计,我只要看得懂就行吗 硬件设计完全没经验

那你干嘛?写代码?。。那不就是软件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业方向就是做项目,但是各种项目都有可能遇到,感觉要学的好多,无从下手,模电、数电、各种器件特性, ...

额,这个范围就太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干嘛?写代码?。。那不就是软件啦

对啊,就是写代码,但不是那种应用开发。这种的话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这个范围就太广了

:dizzy:主要方向是MCU、嵌入式,电源、RF那些可以忽略。前辈可以讲一下你从学单片机开始的发展之路吗?还有其他可选择的路,大概说几条,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写代码,但不是那种应用开发。这种的话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你不可能做为一个电子工程师,一些基本的电路都让其他人帮你做吧!。。。可以不牛,但基本的得懂,而且能动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方向是MCU、嵌入式,电源、RF那些可以忽略。前辈可以讲一下你从学单片机开始的发展之路吗?还 ...

那就直接找个mcu来学习吧。用到什么知识再去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模电和数电,噩梦一般的存在,有什么学习技巧吗?比如步骤。

熟能生巧,人家的“巧”不一定适合你,反之,同理。自己一边学习,一边总结,时间一长就有了一套自己学习的模式和技巧了。

网友F:
先去上班,工作中学,学以致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先去上班,工作中学,学以致用

这个是正解。。

网友H:
这个可以维权吗?你退了货,他没给你退款,这怎么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直接找个mcu来学习吧。用到什么知识再去学

其实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该选哪种,选择困难症害死人啊,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该选哪种,选择困难症害死人啊,哎~

额,不知道的话就选个手里有的或者最火的来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