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温度采样

楼主:
KL125中,经ADC的通道26采样温度方面的模拟量后,那么如何将数字值转化为实际的温度值呢,有相应的转换公式吗?

网友A(2013-11-04):
你可以看下KL25参考手册的“28.4.8 Temperature sensor”章节。
其中有提到了这么一个计算公式:

网友B:
恩···看数据手册吧··飞思卡尔的数据手册写的还是不错的,写的很清楚

楼主:
Ok.回去研究研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回去研究研究!!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网友D:
大家都怎么看数据手册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怎么看数据手册呀

数据手册一般是需要查阅相关参数才去翻。
就以楼主的应用为例,达到实现这个功能需要翻的东西有:

1:对应外设模块的chip overview看看有没有这个功能
2:SIM章节开启对应外设的时钟
3:chip configuration章节对模块功能的陈述
4:阅读该外设对应的章节和自己的硬件编程发挥
5:找到datasheet中说明25°时采样的电压值

欢迎大家补充补充: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