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改装技巧 实拍哈佛LED车灯改装秀

楼主(2013-11-04):
为了提高驾驶的安全性与舒适性,缓解人们夜间行驶的紧张与疲劳,将出厂时装备的50W-60W的卤素大灯升级,以使自己爱车的这双眼睛更加明亮一些。

改装哈佛LED 车灯

改装方式:
1.更换大功率灯泡-就是将原车的55/60W(H4)的普通卤素灯泡直接换成90/100W的大功率灯泡,其余部分不需要做任何改动,是一种最普遍、最简单的改装方式。其原理就是将原先比较小的灯泡改换成功率比较大的灯泡

2.加装大灯增亮器-大灯增光线或增亮线。其实质是在大灯与电瓶之间加装增光线,降低线路的电压损耗,使大灯两端的电压与电瓶电压基本接近,增光效果微小。
3.改装氙气大灯-氙气大灯,即HID气体放电灯,它主要由氙气灯泡和安定器组成。安定器又称高压发生器或气体放电整流器。HID灯对于远近光组合一起的还有一套用来变换远近光的机械附属装置。与传统卤素灯泡不同的是,HID灯泡没有灯丝 ,它的灯泡两极间的间隙为4mm,利用正负高压刺激氙气与稀有金属化学反应发光,这就是所谓的气体放电。它的发光原理是安定器将车上的12V的直流电压瞬间增压为23000V的高压,高压击穿灯内的气体介质产生放电电弧并发出灿烂的高色温光芒;在高压使灯启动后,接着安定器再将电压转成83V,稳定持续供应氙气灯泡发光,保持HID灯以恒定功率运行。

改装哈佛LED车灯

安装程序和注意事项
1.改装HID大灯的程序也比较简单,一般分以下7步进行:
①待发动机完全冷却后,将前大灯灯具 接头、防水橡胶罩及旧灯泡取下;
②取出HID灯套件,仔细检查后将HID灯泡安装在前大灯灯具灯座上,替代原旧灯泡;
③将原车灯防水橡胶罩后部重新钻一个小孔,将HID灯泡线束引出,并需确认防水圈与橡皮罩密封良好,然后将HID灯泡固定好;

改装哈佛LED车灯

④将镇流器 输入端(12V直流电源)与车辆前大灯灯具供电端连接,有的需要单独另接+12V和搭铁,并将镇流器输出端与灯泡的连接器接好;
⑤检查所安装步骤,确认正负极正确无误后,发动车辆,接通电源使灯点亮;
⑥检查光源所射出光束的高度、距离及光形,并作调整,使之符合交通法规要求;
⑦将安定器固定在通风、散热良好、连接牢靠的合适位置。氙气大灯的改装是一个比较成熟和容易的改装,关键是固定好各个部件,它不需要改动原车线路,最多有时需要另接两条电源和搭铁线。

改装哈佛LED车灯

2.需要注意的事项有:
①安定器一定要安装在离发动机等热源或水箱等水源较远的地方,否则,过度的潮湿会导致安定器的漏电和老化,安定器安装的稳定性也会对HID灯的使用效果有很大影响;
②安定器也不要装在车内过热的地方,最好置于透气性和散热性较好的位置;

改装哈佛LED车灯

③安定器的高压线部分不易缠绕,以免影响绝缘,或产生过大的磁场,从而影响汽车 的其它电器设备;
④灯光的焦距要调到合适位置,灯碗要固定好,否则极有可能造成散光,或者照射来车视线,形成安全隐患。

看看看的一个不错的灯光帖子就转过来了

网友A:
很漂亮啊,来学习了解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啊,来学习了解哈

确实很漂亮,看到了就转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飘过!

欢迎

网友C:
要注意,不要随意增大灯的功率!因为现在很多车都采用半导体功率器件取代继电器,随意增大灯泡功率,会导致电路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不要随意增大灯的功率!因为现在很多车都采用半导体功率器件取代继电器,随意增大灯泡功率,会导致 ...

这个还没有详细的了解过,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