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在uCos怎么实现这种

楼主(2013-11-04):
前后台的时候用一个计数器, 在定时处理程序里面自加或自减,实现对某种情况持续多长时间的判断

那这种在uCos是怎么实现的?

刚学uCos, 各位多指教啊

网友A:
uCos也不影响使用定时器啊

网友B:
就是啊
定时器随便用啊
跟UCOS又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