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功耗比NE5532小的性价比好的运放

楼主(2013-11-04):
要求比NE5532带宽高,功耗低,摆率大的替代运放。价格可以贵一点点的。
现在我的应用中发现NE5532发热(+-15V供电),用手模呆不了5秒钟。还有我的理论摆率是12.5V/us。但是NE5532只有9V/uS.当输入是+-5V的100K正弦信号,输出正常。当是+-10V的100K正弦信号的时候,输出有点变形了。

网友A:
楼主的具体需求参数是什么?WWW.TI.COM上一堆,随便找。OPA228看看,估计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B:
OP627应该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OPA228的SR=11V/US

网友C:
这个要求很高吗?

网友D:
不知道具体是处理什么信号,貌似楼主仅仅是要求SR/GBP和功耗,高SR低功耗的运放非常多,除了TI、Maxim和ADI外,还可以看看SGM8426,性价比更高些:

网友E:
楼主考虑加多少钱成本?我有两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具体是处理什么信号,貌似楼主仅仅是要求SR/GBP和功耗,高SR低功耗的运放非常多,除了TI、Maxim和ADI ...

看资料指标确实OK啊。价格如何?北京哪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考虑加多少钱成本?我有两种选择

期望一块多*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33078

其他指标可以,但是摆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627应该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OPA228的SR=11V/US

太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资料指标确实OK啊。价格如何?北京哪里有卖的?

价格应该2元左右能拿下,与采购量相关。直接联系圣邦微电子北京总部即可,他们会提供免费样品并安排出货代理商出货

楼主:
虽然打了20几个电话才找到货源,不过顺风刚才终于到了,马上测试!性能完全满足啊!而且热量明显下降。谢谢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虽然打了20几个电话才找到货源,不过顺风刚才终于到了,马上测试!性能完全满足啊!而且热量明显下降。谢谢 ...

你试了哪个芯片?

网友H(2020-07-22):
供电电压最少要高于输入电压的峰值电压(不是RMS平圴电压)2.5到3V以上,信号才不易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