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原装芯片还有锡脚的?

楼主(2013-11-04):
我在淘宝网上一家店买了一款芯片,标题:全新原装,结果到货看了,芯片引脚趟过锡,引脚根部还有锡堆,和卖家沟通。
以下是对话:

滴**** (16:17:38):
你懂货吗
从那里看出来是翻新的呢
tb***** (16:18:47):
引脚上都趟过锡,看都能看出来
滴**** (16:19:15):
要是翻新的,你还看不到这些锡
晕死,你根本就不懂货的
tb***** (16:20:11):

滴****(16:20:23):
我知道,
这些才是真正的原装货
tb***** (16:21:41):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引脚根部那些隆起的是什么

滴**** (16:22:39):
告诉你,要是翻新的,你绝对找不到这些痕迹的
tb***** (16:24:02):
全新的引脚的怎么会有这样的
滴****(16:24:24):
这些原装的,有分锡脚和粉脚
晕死
你连这个都不懂
就要否定我的货
tb***** (16:39:21):
原装还有锡脚的?呵呵。
滴****(16:39:32):
当然
就5个,我范得着拿翻新的给你吗
tb***** (16:40:00):
假作真时真亦假
滴****(16:40:33):
遇上个不懂的,我说了N多,还是会说假作真时真亦假
tb***** (16:53:28):
到底是谁在不懂装懂啊
滴**** (16:54:00):
到底是不是质量有问题啊
tb***** (16:54:27):
那是另外一回事
滴**** (16:54:40):
你可以寄到原厂去问下啊
tb***** (16:55:17):
真能抬杠啊
滴****(16:57:11):
晕死,
卖了这么久的货
就5个货几元钱,不是原装的,我还不敢认吗
真是无语啊
tb***** (16:58:11):
从淘宝购买记录来看,这个货我是第一个买的吧
滴**** (16:58:31):
我又不是只做淘宝
tb***** (16:58:45):
是啊,就几元的事情,我也不爱为这么点小钱搞得心情不好
滴**** (16:58:51):
是啊,
跟你说原装你就不信
你到底是要怎样啊
tb***** (16:59:04):
但被忽悠心里就是不爽
不爽就要跟你说清楚
就这样
滴**** (16:59:36):
我为什么要为几元骗你
原装就原装,不是就不是
又不是什么大生意
tb***** (16:59:49):
几元钱的事情,没有退运费险,我退回去也不值
滴**** (17:00:03):
你知道翻新的脚是什么样子的吗
tb***** (17:00:12):
呵呵
滴**** (17:00:15):
翻新的脚很短的
tb***** (17:00:23):
呵呵

网友A:
估计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假的

是改丝印再翻新的?

网友B:
所谓的散新货,就是旧货翻新的。

网友C:
楼主的判断正确,此为翻新货。翻新货未必是假货,卖家在玩文字游戏而已。

网友D:
真恶心,假的

楼主:
我把淘宝上卖该型号的店都看了,标称“全新原装”售价相差5倍,有图片的,都是这种,没图片的,问了最贵的一家“是否上过锡”,答“全新原装,没用过”,再追问“锡脚还是粉脚”,答“原装都是锡脚”。手上就一块可以对照,粉脚无误。

楼主:
5个芯片都测量相同引脚间的阻值,5个不同阻值。
这种锡脚的翻新货,未翻新前是不是断脚?

网友C:
引用 楼主:
5个芯片都测量相同引脚间的阻值,5个不同阻值。
这种锡脚的翻新货,未翻新前是不是断脚? ...

已剪断管脚的不可能再接上,但对于这类功率器件,不剪脚的在产品中也很多。使用标准TO220散热片的就不能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剪断管脚的不可能再接上,但对于这类功率器件,不剪脚的在产品中也很多。使用标准TO220散热片的就不能 ...

那一般是什么原因会给引脚上锡翻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散新货,就是旧货翻新的。

旧货翻新就把引脚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恶心,假的

怎么个假?你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旧货翻新就把引脚上锡?

好像用什么药水洗过引脚,然后再上一层锡,否则铜会露在外面
一般原装的是镀银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用什么药水洗过引脚,然后再上一层锡,否则铜会露在外面
一般原装的是镀银的引脚 ...

这样子

网友E:
脚在根部附近剪成锯齿状,和新引脚交错压接,然后镀锡掩盖接缝。

网友F:
林子大了神马鸟都有,淘宝也不例外

网友G:
全塑封TO-220 拆机件……原厂封装的不可能有锡的。

网友H:
直接差评

网友I:
可能是原厂的,但是是翻新货。淘宝卖家都这样。我给旧电脑在淘宝上买了块二手主板,用了段时间坏了,检查后发现北桥散热片是用口香糖粘上的。

网友J:
我以前买过一MOS管也是这种。用的时候是好的。

网友K:
淘宝有“全新原装”货?!

网友L:
顶15楼,好像现在很多翻新的都接过脚。

网友M:
很多器件都伤不起啊

网友N:
不找正规的代理商,找这些压根不讲诚信底线的贸易商,给你什么货都有可能的

网友O:
对于这种指鹿为马的卖家,揣着明白装糊涂,绝不姑息养奸!
恶评,不及时付款。。。跟它耗着!

网友P:
万能的淘宝,便宜有正品未用过的芯片还是有的,不到代理商的1/4的价格,我买过几次,由此可见代理商有时真是坑你没商量。
拆机能用的,价格是全新原装的1/10,倒还能接受;
最恶心的就是把字抹掉重新刻字冒充别的型号的,鬼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Q:
新品确实有喷锡脚的,产地的区别
不过楼主的货是接脚的,这是另外的问题

网友R:
呵呵,国内的标50V,最多能跑到40V;日本的标50V能跑到50V,再高了也不行;欧美的标50V,能跑到70V都没问题......

网友Q:
对应的是粉脚的
好像是墨西哥产的是亮脚(喷锡)的多, 马来西亚的则是粉脚多。 IR的管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S:
这种是二手的,良率不高,以前买过类似的,五个,只有一个能用。

网友T:
一看就是炸过的
图便宜的后果
自己随便玩玩还行

网友U:
开眼了。。。
楼主5个都买呀???直接到网上找个店,然后打电话要他们给样品,第二天就到货了。

网友V:
遇到这种卖家没必要和他谈,直接退货....

网友W:
KAO,这都不是翻新货,那这世界还有什么是翻新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一般是什么原因会给引脚上锡翻新?

很简单,为了好看。拆板元件的引脚端部是有焊锡的,无法简单除去,而且未焊接的引脚部分会有明显的氧化,而经酸洗后整体镀锡会显得元件比较新、比较好看。但要清楚的是,自1980s以来,已经没有任何国际性大半导体会生产采用浸锡工艺镀锡的元件。

楼主:
在淘宝买之前,我都会先看看店铺信用记录,看中差评以及卖家对中差评的反应,有些卖家对中差评反咬一口,反诬买家要么是恶意,要么是蠢蛋,也有的卖家对中差评完全置之不理。对这家店我看信用记录还过得去,没想到。

楼主:
谢谢各位同行前辈参与回复。

网友X:
引用 网友E:
脚在根部附近剪成锯齿状,和新引脚交错压接,然后镀锡掩盖接缝。

这是个技术活,几块钱的东西估计不至于。

网友X: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原厂的,但是是翻新货。淘宝卖家都这样。我给旧电脑在淘宝上买了块二手主板,用了段时间坏了,检查后 ...

估计是工人师傅装的太顺手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U:
开眼了。。。
楼主5个都买呀???直接到网上找个店,然后打电话要他们给样品,第二天就到货了。
...

哥们,给推荐个网上找的店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X:
这是个技术活,几块钱的东西估计不至于。

有机器专门干这个。

网友Y:
一看就是假货

网友Z:
电子垃圾上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