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proteus与IAR联调

楼主(2013-11-04):
proteus加载IAR产生的hex文件,调试时报错:no source line at PC address

网友A:
把KeilC工程的所有文件拷贝到Proteus项目目录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KeilC工程的所有文件拷贝到Proteus项目目录下试试

是IAR 软件 而且我两个软件的工程建在一个文件夹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IAR 软件 而且我两个软件的工程建在一个文件夹里了

iar应该类似,这个提示是Proteus软件搜索不到源文件或者iar编译过程产生的某些文件

也有可能能通过设置proteus的一些文件路径解决,可以试试

网友B:
,没用过。参考楼上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