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语言 #define

楼主(2013-11-04):
   我有点不明白 ,我看到过些代码是这样的  #define ABC     字符串“ABC”后面不是应该还有内容的吗??求解!

网友A:
表示把这个定义为无内容,多用于调试日志开关。

网友B:
在其他地方应该还有类似下面的语句
#ifdef ABC
或者#ifndef ABC
......
#endif

网友C:
#ifndef XXX
      #define XXX
#endif
一般做都文件的防止重复引用。也有为后期伪指令调试代码用
#ifndef XXX
    //PROGRANM
#endif
没定义XXX自然不会编译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