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摆放位置的差别请教--更新

楼主:
各位大侠,
   做一块高精度采样的板子,很怕板子的AGND被“污染”了。没做过类似这样的板子,如下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下图1和图2,FB1--磁珠,图1磁珠摆放在IC的DNGD和系统的AGND之间,图二FB1摆放在P5V电源和IC电源之间。
    对图1,FB1能消耗部分IC产生的高频噪声,从而阻止DGND的干扰传入AGND。
    疑惑:若如图2所示,FB1放入P5V和IC电源之间,这样能隔断部分IC电源和P5V的高频干扰,但对高频干扰传入AGND有无作用或者明显作用?
   IC产生的噪声部分在C1和IC构成的回路内传递,部分在P5V,IC,AGND构成的回路内传递,从P5V,IC,AGND构成的回路来看,那FB1貌似同样能防止IC产生的噪声传入AGND?
  跪求拍砖。
又见如下图,笔记本电脑中的对地线相连和电源线相连的处理,似乎有将磁珠(或电感)按图一方式来连接。

楼主(2013-11-05):
自己顶下,等高手出现

网友A:
第一个图,容易造成DGND的地电位抬升,导致IC复位。所以用第二个图更保险。

网友B:
第一个图,容易造成电路各部分相互(通过电源内阻)耦合,导致电路自激。所以用第二个图。第一个图不能用。

楼主(点评):
大侠若有空看一楼的更新,笔记本电脑貌似采用了图一的连接。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容易造成DGND的地电位抬升,导致IC复位。所以用第二个图更保险。 ...

多谢大侠,
   但想想,如果图一磁珠位置上由于噪声或者其他干扰产生一电压导致IC复位,那图二的磁珠上也可能产生电压,从而导致VDD电压下降,IC复位。。。。从环路考虑,两图似乎是对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但想想,如果图一磁珠位置上由于噪声或者其他干扰产生一电压导致IC复位,那图二的磁珠上也 ...

噪声源从5V电源过来的时候,图二的磁珠直接挡住了高频部分,所以不会导致VDD电压明显下降。而图一,高频噪声直接通过电容传到了磁珠,会导致在磁珠右端的电压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容易造成电路各部分相互(通过电源内阻)耦合,导致电路自激。所以用第二个图。第一个图不能用。 ...

多谢大侠,
大侠讲的自激,指当多个IC共用次磁珠时,如果个别IC存在反馈回路,且这个回路将磁珠包含在内,则可能影响或者说破坏了这个反馈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源从5V电源过来的时候,图二的磁珠直接挡住了高频部分,所以不会导致VDD电压明显下降。而图一,高频 ...

多谢,
  将系统看做IC和FB1的串联,则噪声从5V传来时IC和FB1形成分压,IC是否受干扰取决于其两端的电压,若这样分析,磁珠放前或者放后依然能承受噪声,且似乎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容易造成电路各部分相互(通过电源内阻)耦合,导致电路自激。所以用第二个图。第一个图不能用。 ...

多谢大侠,
  大侠能否再详细点,电源内阻如何影响图一而不影响图二的。想了下,实在没想明白。。。。。。

网友C:
我只相信图2。
地电位稳定是一切稳定的前提。模拟信号以地为参考。地要粗,短,直,为信号提供最低阻抗的回路。严格划开数字电路回路。
所以俺觉得用星型连接地就可以了。只要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不共走地线就可以。好过加磁珠吧。加磁珠是容易振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相信图2。
地电位稳定是一切稳定的前提。模拟信号以地为参考。地要粗,短,直,为信号提供最低阻抗的回 ...

加低Q值磁珠能缓解一点振荡吧?还没用过磁珠,最近要用,对这个东西没什么经验。。。。多谢大侠!

网友D:
2好,因为磁珠把IC对电源的干扰隔开了,至于地的干扰可以通过控制回流路径解决

网友B:
为啥"笔记本电脑貌似采用了图一的连接"。

回LZ疑问:比如,VDDP与VDD1两部分电路可能是:
1. 没有信号联系;
2. 虽有信号联系而是采用不共地的差分方式;
3. 或者联系信号频率较低FB13不构成阻碍。
总之,地上串FB一定小心。在开始设计(不是抄板)电路时一般地上不用FB。可以用0R电阻。但最好0R都不用,降低GND阻抗是正解。

网友E:
地的干净与否对采样结果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将系统看做IC和FB1的串联,则噪声从5V传来时IC和FB1形成分压,IC是否受干扰取决于其两端的电压 ...

楼主说的有道理,假如电路结构完全按楼主所画内容的话,在高频干扰的条件下,两张图的IC两端的分压是一样的。只是对地的参考电压不同罢了(如下图中红色标注所示)。
但是假如IC是AD模块或者运放调理电路,实际电路结构往往是蓝色标注所示的结构。在这种条件下情况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有道理,假如电路结构完全按楼主所画内容的话,在高频干扰的条件下,两张图的IC两端的分压是一样 ...

多谢大侠热心解答,
   按大侠分析还是共地好,在这个采集电路中能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笔记本电脑貌似采用了图一的连接"。

回LZ疑问:比如,VDDP与VDD1两部分电路可能是:

多谢大侠热心解答,
  从后面附加的图看,FB10和EC24形成LC滤波。则FB13作用为?滤除VDD1,VDD2电路的高频部分,使其不污染VDDP对应的地?由于FB13的有效频道,使其不会对VDD1内工作电路形成影响。。。。。???
   对FB的左右有点点迷糊。。。。。
   十分感谢!

网友F:
不要放,比精度更重要的是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