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经过各位大神的指导 小弟第二次布线 是手动的 请各位点评

楼主:
为了各位能更好地观察布线 小弟没有敷铜

请问绿框里 的部分背板的线可以在这里走吗?

为了更好的利用pcb 图中 下半部分是按键  请问各位大神 如果做打样 会收拼板费吗   ?
小弟是苦逼学生  羞羞的问一句 如何能避免这个拼板费.........:loveliness:

楼主(2013-11-05):
大神们去哪里了?怎么没有人回复了呢

网友A:
我看到楼主的信号线都是一样宽,电源和地应该宽点,另外可以做单层摆SMD 零件,零件太不整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楼主的信号线都是一样宽,电源和地应该宽点,另外可以做单层摆SMD 零件,零件太不整齐了, ...

小弟做的是一个 耳麦式的蓝牙耳机 是用锂电池供电的  小弟不太清楚到底多宽的电源线合适  请大神在线宽上能说的详细点吗
因为pcb面积有限 所以部分零件只能放在背部   请问大神 零件怎么摆放才算整齐呢  谢谢大神指点: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做的是一个 耳麦式的蓝牙耳机 是用锂电池供电的  小弟不太清楚到底多宽的电源线合适  请大神在线宽上 ...

电源线看电流大小,一般1A1mm ,走线应该尽量短直粗,多看看别人布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看电流大小,一般1A1mm ,走线应该尽量短直粗,多看看别人布的板子 ...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B:
插件的线尽量在焊接面,焊盘焊盘间的线尽量能大点,不然很容易被烫起来。

网友B:
电源线跟信号线一样大小了,太细内阻高,这样末端的电压跟前端相差太远,不利于系统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跟信号线一样大小了,太细内阻高,这样末端的电压跟前端相差太远,不利于系统的稳定性。 ...

谢谢大神   我把电源改成20mil了  信号 最小是12mil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