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双向通信,从机给主机发送数据错误

楼主(2013-11-04):
我是一片STM32的SPI1和SPI2互相通信,结果主机SPI1给从机SPI2发送数据没问题,从机给主机发送数据就是错的.不是在程序内部切换的工作模式,是分开的两个程序调试的

网友A:
好吧。楼主试试两个STM32的SPI通信有没问题,验证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楼主试试两个STM32的SPI通信有没问题,验证下程序

SPI通信没有问题,就是数据会错误
下面是spi的配置
下面这个的spi2配置为只发送,我看手册上面说从机要先准备好数据,所以这样处理的,但是调试了好久,还是错误
主机spi1发送就没问题

楼主:
怀疑时钟频率太高,改为32分频后数据错一位、、、

32分频

32分频

但是当改为16分频,更高的时候,数据还是错误的,
只要是64分频及以下的频率,数据可以保证没问题

楼主:
有谁知道原因的啊,解释个啊,64分频太低了

楼主:
斑竹们,香主们能帮忙看看么,谢谢了

网友B:
帮你顶一个   这个问题   真的没水平搞定   帮你呼唤版主   顶一个

楼主:
我用DMA解决问题了,花了这么多天,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