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么将交流变成平顶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1-04):
限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幅即可。

有人说 一个220V的变压器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这个行不行啊?

网友B:
一个改变了幅度的低频正弦电压+一个欧姆电阻,可能实现削波限幅?它符合什么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说 一个220V的变压器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这个行不行啊?

再加二个稳压管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人说 一个220V的变压器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这个行不行啊?

不行, 如果只是信号, 用稳压管或者具有类似特性的有源器件实现. 如果说是电阻, 可能是压敏电阻 (配以其他的电路消除负阻) 实现

网友E:
变压器加电阻,那这电阻得是怎么不寻常的电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加电阻,那这电阻得是怎么不寻常的电阻呢?

除非是非线性电阻。例如5楼所说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加二个稳压管就行!

220V限幅成正负2.5V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 如果只是信号, 用稳压管或者具有类似特性的有源器件实现. 如果说是电阻, 可能是压敏电阻 (配以其他 ...

220V限幅成正负2.5V行不行啊?

网友F:
用稳压二极管卡一下就行。
关键是:输入电压是多少的,输出电压要多少,功率是怎么样的,信号类型还是功率类型的。

-|continue;|-| | 2013-11-5 21:37 | 只看该作者
如果真有那么简单方便又安全,那么变压器该淘汰了,见过比较简单省成本的方法是用一个电容和电阻并联,串入回路中,再用稳压IC

网友G:
楼主百度一下限幅电路即可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HfqU1Jhq50G4aCYrFt7

网友H:
变压器磁饱和出来的波形是怎样的?

网友A:
14楼问题实在无法回答。

“变压器磁饱和出来的波形是怎样的?”
至少至少,波形有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你问哪一个?
变压器有初级和次级,你问初级电流波形还是次级电流波形?
你施加于变压器初级的波形不同,例如正弦和方波两种,显然变压器初级电流也不止一种。
变压器次级电流显然与负载有关,负载不同次级电流波形不同,甚至初级电流波形也不同。

网友I:
上面几位 答得好

楼主(2013-12-13):
引用 网友G:
楼主百度一下限幅电路即可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9GrQS0cWngTeP3zasx95tRjS4X2roOgWkBXA6zugfD7 ...

谢谢了 我没有用那样的限幅电路。用的是两个稳压2.5V二极管对接,串联一个220k 1W的功率电阻,输出了正负2.5V类似方波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