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rom IP核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3-11-04):
xilinx ISE10.1添加rom的IP核时可以综合,不可以仿真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出现错误提示ERROR:Simulator:615 - "K:/IP0_K.14/env/Databases/ip/export/rtf/verilog/src/XilinxCoreLib/BLK_MEM_GEN_V2_7.v" Line 497. Argument given for file Identifier is not correct
莫非是ISE的版本过低了,只好自己编rom了么

网友A:
使用什么仿真软件做的仿真?

网友B:
ISE既然可以添加这个核  说明版本没问题  如果你用Modelsim 方针的话 编译一下库  如果用Isim的话  检查一下你的testben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什么仿真软件做的仿真?

在ISE中用test bench的波形做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E既然可以添加这个核  说明版本没问题  如果你用Modelsim 方针的话 编译一下库  如果用Isim的话  检查一 ...

因为输入比较少,我直接创建的testbench波形做的仿真,但是运行的时候就会在rom这里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