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IP协议的作用

楼主(2013-11-04):
这个UIP协议在中间起了什么作用   应用程序直接操作硬件不行吗

下面这句话什么 意思  什么是TCP的连接
每一个TCP 连接都会调用uIP 函数uip_periodic()

网友A:
上层应用程序与下面硬件进行通信,数据交换,严格来说引入协议栈比较好,因为涉及到数据的加密安全、自动检错纠错、如何最大限度提高通信数据等问题的处理,而协议栈的出现刚好就是这个处理方案。好比你不懂英文,一老外也不懂中文,你们想要相互交易都不行,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翻译,那就好办多了。是吧。我的简单理解是这样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层应用程序与下面硬件进行通信,数据交换,严格来说引入协议栈比较好,因为涉及到数据的加密安全、自动检 ...

说的 很好 你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吗 留下个联系方式把 交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 很好 你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吗 留下个联系方式把 交流一下

(⊙o⊙)… 在做。你加我好友吧。就二姨这里。

网友B:
你们用uip做server如何进行长时间连呢? 我的uip超过半个小时server就ping不通,也无法发送数据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用uip做server如何进行长时间连呢? 我的uip超过半个小时server就ping不通,也无法发送数据包了。 ...

你好 可以留下个QQ号吗 多交流一下  我最近也在弄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B:
我的QQ号1045066838 大家方便交流一下吗? 我在做UIP 通过加入uip_arp_timer 程序 最长的一次可以达到19个小时

网友B:
在对uiP协议栈进行二次开发的 朋友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吗? 我用44b0的开发板作为server程序,用PC作为client 网络芯片是8019as的,现在板子上有两个网口,我配置了两个uip,每个都可以工作(可以ping)超过10个小时? 但是两个放在一起就不行了?

网友C(2015-07-02):
同问 uip_periodic()这函数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