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浏览器的书签可以导出吗?

楼主(2013-11-04):
请教:
google浏览器的书签可以导出吗?
谢谢!

网友A:
真心不会

网友B:
登陆进去之后在左侧就有一个导出书签的选项,选择导出书签,自动将书签保存成为一个html文件,再打开ie,在文件菜单选择导入/导出,再选择将保存的html文件导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登陆进去之后在左侧就有一个导出书签的选项,选择导出书签,自动将书签保存成为一个html文件,再打开ie,在 ...

谢谢指点!
左侧,导出书签的选项”?
我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如下图,还请大侠指点!

附图:

网友C:
先点击设置
然后书签-书签管理器-整理(左上角的下拉箭头)-将书签导出到htm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点击设置
然后书签-书签管理器-整理(左上角的下拉箭头)-将书签导出到html文件 ...

谢谢指点!问题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问题解决!

解决了就好

网友D:
同步多好.注册个帐号.google帐号用处多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步多好.注册个帐号.google帐号用处多多.

我一直是同步感觉不错

网友F:
一个google账号  实现云同步  anytime    anyw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