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5509这块板子有些问题,还请大神指教,本人比较急!!!!

楼主(2013-11-0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库用好了其实很方便的   先看看csl使用说明
最好结合着响应外设的datasheet对比使用
目前还没有看到专门讲解这个库的好资料

网友B:
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GUI,注意你在图形界面里设置好后,CSL会自动为你生成一个C源文件,你看看这个源文件的代码就知道直接调用是怎么回事了,实际上,你把这个源文件的代码放在你的主程序中,就可以把GUI的文件移除了。这时就是直接调用的形式

网友C:
你可以自己写寄存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GUI,注意你在图形界面里设置好后,CSL会自动为你生成一个C源文件,你看看这个源文件的 ...

有没有详细的步骤或者资料啊,大神,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