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设备的接地

楼主(2013-11-04):
现有一台大型设备,各个子部件应该怎么接地?我以前的公司都是PE和GND之间用104电容和1M电阻并联,所有子部件的PE是连接在一起的,而现在的公司的做法是所有子部件的gnd都是直接接到机器的外壳上的,即PE上。请问这两种方式哪种更合理?我觉得以前的做法比较合理,第二种做法实际上把所有设备的gnd都连在一起了,这样比较容易形成地环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问大家的大型设备都怎么接地的?

网友A:
主要看设备中都是什么模块,有些直接接比较好,有的需要跨接电容

网友B:
第二种合理,不信去看西门子的设计,都是这种。

网友A:
接地是提高系统抗干扰性能的必要措施,需要分别对待

网友C:
第一种接地各部位先接到PE一起,再接地,属于单点接地;第二种是各部位直接接地,属于多点接地。
相比而言,多点接地的地环路更加短,更可靠

网友A:
第二种接地是并联单点接地

网友D:
应该是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