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压基准LMV431振荡了,附电路,专家们帮给点意见吧,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1-05):
LMV431电路还有一部分被你挡住了。。。
100K太大了吧,Vref脚有灌电流要求,看手册

网友B:
振荡幅度有多大?
我觉得可以把你上面的12V4ma电源那部分断开,431上面接外接一个稳压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V431电路还有一部分被你挡住了。。。
100K太大了吧,Vref脚有灌电流要求,看手册 ...

LMV431挡住的部分没有电路了。
重新看了手册,LMV431参考电路里的确实是10K左右电阻,一会换电阻试试。
这个器件本来准备用LM285-ADJ来做,后来换成LMV431,LM285的参考电路给的是几百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荡幅度有多大?
我觉得可以把你上面的12V4ma电源那部分断开,431上面接外接一个稳压电源试试 ...

振荡幅度不太大,具体值一会去上电看一下。是锯齿波。4mA拿掉,431上串个470欧电阻,外接3.3V稳压源,仍然振荡。

试着拿掉后面的4.7uH大电感就好了.

楼主:
在LM285-AJD的手册中完全没有提到可能出现不稳定,也没有提单补偿电容曲线的事。
但是在LMV431和TL431的手册中,都出现了补偿电容曲线,在某个区间会不稳定。

是否可以说明LM285不容易出现振荡?还是手册漏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