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钳位钳不住,请指点

楼主(2013-11-04):
最近使用UCC2897做有源钳位正激变换器实验,出现了一些问题,请各位达人帮忙看看。
首先是主开关管DS间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1.输出一直工作在"打嗝模式"? 因为像上图的波形总是间隔一段时间出现一次。但是,如果是打嗝的话,为什么打嗝的时间间隔很一致,都大约为10ms(这里就不放图了)。
2.为什么漏极电压一直在变化,变化幅度还这么大,是有源钳位没有成功吗?
2.空载,主开关管导通时,从图中可以看到漏极电压降到0V以下,大约-2.5V,这是什么情况?(下图是上图的局部放大图。)

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可能的原因。请大家指点下我,谢谢!

网友A:
LZ原图片太大,打开好慢,帮你编辑了一下图片。。。
木肿么看明白。。。
不过,10ms应该是市电整流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原图片太大,打开好慢,帮你编辑了一下图片。。。
木肿么看明白。。。
不过,10ms应该是市电整流引起的。 ...

谢谢!不过这里没有用到交流,输入端是直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