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全波整流二极管的选择

楼主(2013-11-04):
把一个40KHZ 5VPP的正弦波,整流,电路图如下,二极管分别用1N4148,1N4001,1N4007,得到如下波形,仿真的结果用1N4148效果好一些

请问,整流二极管该怎么选择?

1.电路图

21N4148的仿真图形

3.1N4001的仿真图形

4。1N4007的仿真波形

网友A:
随便观光

网友B:
这是反向恢复时间引起的问题, 所以在高频电路里, 要考虑反向恢复速度快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反向恢复时间引起的问题, 所以在高频电路里, 要考虑反向恢复速度快的二极管 ...

好的,我去具体看看二极管参数

版主,你这是晚睡还是早起啊,4点多,还在逛论坛: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反向恢复时间引起的问题, 所以在高频电路里, 要考虑反向恢复速度快的二极管 ...

好吧 版主可以在零晨2点到7点发帖啊

网友D:
版主   真的是高手  二极管的参数   这个我考虑的不多   需要好好看看

网友E:
寻用快回复二极管

网友F:
快恢复二极管   或者是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网友G:
:lol楼主请讲解一下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全波整流的?电阻R24怎么是20K呢?不应该也是10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