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X711能用3.3v供电吗,能和LPC932直接连接吗

楼主(2013-11-04):
最近在做一个压力转换模块,用到3V器件LPC932和5VAD转换芯片HX711
不知道数据通信的连接是否可以直连呢,是否要做特殊处理?请教高手!

另外帮忙看看电路中是否还有其他问题

下面是电路图:

楼主:
没想到6年后又回到了这个论坛,先感慨一下,扔下了六七年的单片机基础要再捡起来了,希望在这里能认识到更多的朋友

楼主:
坛子里没有朋友用过HX711吗

网友A:
可以直连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困扰了很久。。。
你用过HX711这个片子吗,数据手册上建议传感器激励要和AVDD连接在一起,如果我想传感器的激励单独供电,只要共模和差模电压满足HX711的输入,是不是也行?
我可能需要一个10V的激励,但是这个AVDD最大也就是5V了

网友B(2015-05-29):
请问楼主用过msp430弄这个hx711吗?

网友C(2017-06-14):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困扰了很久。。。
你用过HX711这个片子吗,数据手册上建议传感器激励要和AVDD连接在一起, ...

差模电压放大后不能超过供电电压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