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镍氢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13-11-05):
大家有什么好的镍氢电池充电电路吗?都是如何检测充电电池是插在上面充电,还是没有插充电电池?

网友A:
木有做过,不过可以在输出加个MOS,有电池去驱动其开通与关闭,,,

网友B:
输出 读取电压 电流,无电流 则 电池没装

网友C:
是的,在输出端的末端加个三极管,基极通过电阻连接电池正极,装上电池三极管自然就导通了,还可以附加一个指示灯,通过指示灯来观察电池有没有装好。

楼主(2013-12-05):
引用 网友C:
是的,在输出端的末端加个三极管,基极通过电阻连接电池正极,装上电池三极管自然就导通了,还可以附加一个 ...

有道理,用电池控制三极管开关,不过三极管的电流好像不够,我已经加mos管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 读取电压 电流,无电流 则 电池没装

读输出不准的,因为充电ic的输出脚也有输出,就算没有电池也会有检测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做过,不过可以在输出加个MOS,有电池去驱动其开通与关闭,,,

已经这么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在输出端的末端加个三极管,基极通过电阻连接电池正极,装上电池三极管自然就导通了,还可以附加一个 ...

这么搭过电路不行的,因为充电芯片的输出脚就是电池脚,充电芯片是一直输出的,所以就算没有电池基极也会导通,现在就是想先检测到电池没有插上,然后软件关断充电芯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这么做了,谢谢

这么搭过电路不行的,因为充电芯片的输出脚就是电池脚,充电芯片是一直输出的,所以就算没有电池基极也会导通,现在就是想先检测到电池没有插上,然后软件关断充电芯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用电池控制三极管开关,不过三极管的电流好像不够,我已经加mos管了,谢谢! ...

不行的

网友D:
也许可靠的做法是用一个状态机,像一些充电的IC那样,或者用个MCU。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可靠的做法是用一个状态机,像一些充电的IC那样,或者用个MCU。

现在用的充电IC就是可以自动控制充放电的,但是没办法检测是否有电池接入

网友E:
CPU断开充电芯片,等待几毫秒后检测电压,有电压就是电池已接入,没电压就是已移除。或者像楼上说的,加入检流电阻,电阻两端有压差说明有充电电流,正在充电,电压一致就是没电流,电池不存在或已充满。

网友F:
自己去市场上买一个日本的这种充电器拆开来研究研究就知道了。N年前的东西,现在已经没什么研究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去市场上买一个日本的这种充电器拆开来研究研究就知道了。N年前的东西,现在已经没什么研究价值了。 ...

现在不光光是充电,还要按键唤醒,拔掉电池屏幕有提示,充满自动停止,掉电自动接管

网友G:
网上有许多这方面的原理图,到百度搜索下就行了。还可以买本专辑的书籍看下,里面有详细介绍的。

其实充电器有接上电池,跟没有接上电池,其端电压和充电电流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上有许多这方面的原理图,到百度搜索下就行了。还可以买本专辑的书籍看下,里面有详细介绍的。

其实充电 ...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以在电池接口的负端接一个电流信号监测点,无电池就没有电流可以检测是否有电池,也有这样的充电芯片,但是价位会贵一点,我现在用的芯片不带这个功能,所以只能自己监测。本来打算是PMOS栅极接地和电源,有市电的时候关断没市电的时候开启,但是mos管的体二极管反向实际是导通的,没有办法通过栅极关断,所以反向的市电会倒灌到电池里造成有市电的时候充电芯片和市电同时充电,过冲

网友H:
如果楼主不在意成本,且电池≤4节的话,凌特的LTC4060可以满足你所有的要求。

网友I(2014-01-06):
我是这样做滴,限压恒流充电,AD实时检测电池电压:
未充电时检测到电压高于某值可以判断有电池置入,
若电池电压与限压电压相等则判断电池取下

以上是做来冲锂电的,可以判断置入电池的串联数量,因为镍氢充满条件不好判断,没做过镍氢充电器

如果充电方式为脉冲充电的话还可以通过在脉冲间隙检测电池电压来判断电池是否取下,但是镍氢好像不能脉冲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这样做滴,限压恒流充电,AD实时检测电池电压:
未充电时检测到电压高于某值可以判断有电池置入,
若电 ...

恩,也是用限压恒流冲电,本来是AD检测芯片输出脚的,接上电池和芯片设置的输出电压可以识别是否有插电池,但是现在当有市电的时候市电时候电流会倒灌到充电芯片电路,所以需要在有市电的时候切断电池的那个脚,不然当有市电的时候芯片的输出脚会被拉低,没办法AD判断

网友I:
引用 楼主:
恩,也是用限压恒流冲电,本来是AD检测芯片输出脚的,接上电池和芯片设置的输出电压可以识别是否有插电池 ...

不知道你的充电芯片有没有使能端口,没有的话就在外部做一个。平时的时候不使能充电芯片(或者通过外部电路为充电芯片断电),只有检测到有电池置入再使能充电芯片,我做的充电器使用的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你的充电芯片有没有使能端口,没有的话就在外部做一个。平时的时候不使能充电芯片(或者通过外部电 ...

有使能脚,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检测电池是否置入,你是如何做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使能脚,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检测电池是否置入,你是如何做的

我是使用一个额外的AD转换器,此AD转换器与充电部分并不关联,就是说充电部分可以独立开启或关闭而不影响AD部分的工作。
考虑成本的话可以使用三极管搭建一个在固定电压触发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使用一个额外的AD转换器,此AD转换器与充电部分并不关联,就是说充电部分可以独立开启或关闭而不影响 ...

你是用ad去读哪个位置,是分压后直接读充电芯片的输出脚吗?然后比对插上电池和没有电池的输出电压变化判断是否有电池接入》?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是用ad去读哪个位置,是分压后直接读充电芯片的输出脚吗?然后比对插上电池和没有电池的输出电压变化判 ...

差不多算是测得芯片输出。
我的充电芯片输出后又加了一个二极管用来防止反充,所以我测的是二极管后面与电池相连的位置的电压。
分压是必须的
电池空载:电压0
电池置入:电压0->Vbat
未满取出:电压Vbat->Vout
充满取出:电压Vbat->0
我用的限压恒流并非将输出电压限制到4.2V,我输出Vout最高实际上是9V,但是当电池电压达到4.2V时我会关断输出使Vbat下降,等Vbat低于4.0V时再次打开输出。
若输出打开时检测到Vbat=9V,那么电池被取下了。
若输出打开时检测到Vbat<1V,那么电池短路了。
若输出关断时检测到Vbat=0V,那么电池被取下了。
若输出关断时检测到Vbat>2.7V,那么电池被装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差不多算是测得芯片输出。
我的充电芯片输出后又加了一个二极管用来防止反充,所以我测的是二极管后面与 ...

我们以前也是这么判断的,把输出电压调高,然后接二极管防止倒灌,如果接入电池,输出端就会被拉低,即可判断是否电池接入,但是有一个问题,有市电的时候市电是5v供电,没有市电的时候是电池5v供电。充电芯片输出脚实际上是和5v市电并接的。当有市电的时候充电芯片输出端会被市电的5v拉低,输出要求电流是60ma,但是5v网络电流是400ma,永远不可能到9v,会被拉低到5v的,就没办法判断是否有电池接入,只有家pmos把充电芯片和市电5v断开才可以

网友I:
市电不是特指交流220V,50Hz的城市居民用电么?
市电5V?
市电与充电芯片相连?
难道我的理解出了问题?怪怪的……

楼主(2014-02-12):
引用 网友I:
市电不是特指交流220V,50Hz的城市居民用电么?
市电5V?
市电与充电芯片相连?

市电5v的意思是通过市电转的5v为了区分电池供电的5v的叫法,市电5v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使用一个额外的AD转换器,此AD转换器与充电部分并不关联,就是说充电部分可以独立开启或关闭而不影响 ...

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做到AD采样和充电电池电路不关联的,如何做到分离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做到AD采样和充电电池电路不关联的,如何做到分离的? ...

有些无语了……是我表达不清楚么?
这样吧,这张图,我认为很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些无语了……是我表达不清楚么?
这样吧,这张图,我认为很简单啊

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AD采样电池的负端,当没有电池接上的时候相当于电池电路是断开的,电流为0,当有电池接入的时候就有电流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