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24C02芯片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11-05):
AT24C02是一个2K位串行CMOS E2PROM,就是外挂E2PROM,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公司要换一家厂家的芯片,但是型号都是AT24C02这个,只是后面的英文字母不一样,应该是代表封装,但是我查了一下,封装是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换上后,程序就没法工作了,使用的单片机型号是pic16f76。这个产品公司也没有源代码了,更重要的是,我没法写,因为这个产品使用了红外对频,协议我没法知道,即使我写出来了,也没法和以前的兼容。。。。。有么有人知道,为啥换了AT24C02的芯片生产厂家后,就会出现以下问题啊.............按照我的理解,既然都是AT24C02,时序都应该是一样的吧,写入和读取数据规则也是一样的,那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A:
1、你首先应该找出两个芯片的规格书进行比对。
2、同一个厂家的同一个型号,如果后缀不一样,有可能是封装不同,也有可能是其它差异,在AT24C02上,很可能是工作电压不同,最早的AT24C02都是5V系统的芯片,低于4.2V就不能工作,后来升级为2.7V,再后来升级到2.1V,再后来升级到1.8V,再后来。。。。。。我也不知道了。。。。。
3、ATMEL的EEPROM质量很差,不停的升级版本,升级版本就如同小孩过家家,而且一升级,老版本立即停产,属于极不负责任的企业。
4、有一些工程师写的和EEPROM通信的IIC程序时,其没有考虑到SDA被锁死的情况,其代码在用在MCU和EEPROM都是5V芯片时,代码缺陷很难表现出来,随着EEPROM芯片工作电压的下降,就可能会出现电压掉压时出现,MCU复位而EEPROM芯片不能复位的情况,此时因为SDA被锁死导致IIC通信异常。
5、关于第四点,你可以搜索我07年之前的一些老帖子,有一份帖子分析的非常清楚,但不知道是否还能找到那个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首先应该找出两个芯片的规格书进行比对。
2、同一个厂家的同一个型号,如果后缀不一样,有可能是封装 ...

1、规格书,就是ATMEL的芯片资料啊。
2、芯片型号是同一型号,只是生产厂家不同。以前使用的型号是:AT24C02BI,现在想换成AT24C02BN,封装都是一样的,就这个区别,程序就没法运行了,我想应该电压吧,可是也不知道是哪个电压啊。。。。
4、源代码没有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缺陷.......

楼主:
AT24C02BI不就是用来存储数据的么,但是我发现换了芯片之后,连按键的功能都有问题了......真搞不懂以前的那个写程序的怎么写的。。。

网友B:
写的程序应该不是标准的twi时序,如何有twi控制器还是用硬件的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规格书,就是ATMEL的芯片资料啊。
2、芯片型号是同一型号,只是生产厂家不同。以前使用的型号是:AT24 ...

你的回答让人抓狂。

都不是一个厂家的东西,你怎么就说规格书就是ATMEL的芯片资料?

你到底在干啥?各个厂家都应该有自己芯片的规格书,即使他是在仿制别人芯片,也应当有自己的规格书,你能拿ATMEL的规格书但其它厂家芯片的手册使用?

让我无语了。

网友C:
AT24C02BI网上搜索不到数据手册,有可能是其它IC伪装的加密IC

楼主:
虽然我也没有找出是什么问题,但是新的程序是可以保存数据的,我想应该是程序的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