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373+TIM+DAC+DMA能否生成正弦波?

楼主(2013-11-05):
https://bbs.21ic.com/icview-433388-1-1.html

为了验证 ADC 和 OPAMP 的采样情况. 决定先使用 DAC 模块生成一个特定的波形做基准信号. 参考了库里的例子程序, 决定采用正弦波, 方法是用 TIM6 触发 DAC 转换, DAC 触发 DMA. 由DMA 将更新 DAC 的波形数据. 软件调试观察 TIM6, DAC, 和 DMA 的寄存器完全符号设置, 但就是不生成正弦波. 最后发现居然是 DMA 有错误!  查数据手册, 这个 DMA 错误还解释了一大通. 折腾了一通,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DMA 错误的问题. 换个思路, TIM6 触发 DAC, 同时也触发 DMA 来更新波形, 发现还是 DMA 错误. 真郁闷, 干脆用 DAC 自身的三角波生成功能, 扔掉 DMA, 这倒是成功了. 于是设置了两路 DAC 都生成三角波提供测试用的波形.

在21ic论坛中发现该帖,其中提到STM32F303+TIM+DAC+DMA无法生成正弦波,请教STM32F373+TIM+DAC+DMA能否生成正弦波?

楼主:
STM32F373 DAC1-1 DAC1-1  DAC2均可输出正弦波 但不知道为什么通道1和通道2相同设置输出却波形不同?

网友A:
通道1的参考电压设置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