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指点,这个基本的恒流恒压充电原理

楼主(2013-11-05):
这是在论坛里看到的一个原理图,求指点,这个图片上的恒流恒压是如何实现的,原理是什么?
我主要不明白以下几点
1、什么时候恒流起作用,什么时候恒压起作用,是如何切换的?
2 、恒流、恒压控制分别是如何实现的,主要是描述负反馈过程。
3、恒流恒压值如何计算?
4、这个电路其实就是“恒流限压”吧?

网友A:
都是靠的FDB喽
恒流通过检测Rsc上的电流   限压通过检测你画的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B:
1,电压超过设定电压值时CV起作用,电流超过设定电流值时CC起作用
2,CV,由你画的那俩电阻分压反馈,分压大于Vfb时,CV动作,Vfb多少伏自己查IC规格书;CC控制是通过Rsc电阻采样电流值,经过差分放大,同相比例放大去FB脚,反馈原理和CV一样
3,恒压值在2中以说,恒流值自己查差分放大,同相比例放大如何计算
4,CV和CC是或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靠的FDB喽
恒流通过检测Rsc上的电流   限压通过检测你画的两个电阻分压  ...

谢谢您,您说的这两条我明白,主要不明白如何反馈稳定的,再就是两个反馈回路分别何时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您说的这两条我明白,主要不明白如何反馈稳定的,再就是两个反馈回路分别何时起作用。 ...

IC内部设定好的    不亦心解释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压超过设定电压值时CV起作用,电流超过设定电流值时CC起作用
2,CV,由你画的那俩电阻分压反馈,分压 ...

谢谢版主亲自指点,前三条我都明白了,我的困惑主要在第四条上,不明白这个或的关系如何实现的。您能具体分析一下吗?
比如开始是恒流,1A输出的,然后由于负载电阻增大,输出电压升高,输出电压逐渐接近设定的恒压阈值,电路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如何切换到了恒压输出,然后让恒流反馈环路不再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亲自指点,前三条我都明白了,我的困惑主要在第四条上,不明白这个或的关系如何实现的。您能具体 ...

输出电流减小,Rsc压降减小,运放输出减小,二极管反向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流减小,Rsc压降减小,运放输出减小,二极管反向截止

谢谢您,明白了,结贴给分。

网友C:
看不到啊看不到

网友D:
哪里接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流减小,Rsc压降减小,运放输出减小,二极管反向截止

版主威武!
说的非常清楚。

网友F:
高手分析一下,假如我在数控电源里也想实现这种恒压或者横流的话,控制原理是什么?

网友G(2013-12-13):
好电路,学习了。

网友H:
LM2575本来就有输出恒流特性,不过离散性较大---用在充电电路上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