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反馈量与净输入量的同相或反相与 φA+φF 的关系

楼主:
负反馈时,反馈量与净输入量反相,相移应该是π或-π,如果 φA+φF=2nπ 成立,那反馈量与净输入量不是成同相了?
自激振荡(一种正反馈)时,反馈量与净输入量同相,相移为零,如果 φA+φF=(2n+1)π 成立,那反馈量与净输入量不是成反相了?

网友A(2013-11-05):
注意图中那个信号“叠加”下面的的负号。

网友B:
若φA+φF=2nπ,则φA=2nπ-φF,以咱的知识水平,正好判断A和F相反

网友C:
楼主连发了两个类似帖子,看来这个复数条件或判据,就跟迷魂阵一样,让每个初学的人(老抽除外)晕上一阵子。

实际上,这个东西实践中很少用的。应用场合分为两大类:①放大器。放大器设计要避开这个条件,而且是远远避开,所以有了就加简单的判据。②振荡器或滤波器等。理论上这些模块在这条件上或附近徘徊,而实用中用的是直观实用的零极图,更接近问题本质,而这复数条件只是其一个推论。

网友D:
楼主用指数函数分别表示开环增益和反馈量然后计算环路增益的表达式,再根据起振条件用欧拉公式算下大概就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注意图中那个信号“叠加”下面的的负号。

正解。楼主把负号漏了,负反馈,然后满足6.6.3a、6.6.3b,才会发生自激振荡。

网友F:
看来这个复数条件或判据,就跟迷魂阵一样,让每个初学的人(老抽除外)晕上一阵子
同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来这个复数条件或判据,就跟迷魂阵一样,让每个初学的人(老抽除外)晕上一阵子
同意!!! ...

老抽是谁?求解!

网友B(点评):
酱油的一大类别:-D

网友G:
楼主看书还是应该看仔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