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触摸问题

楼主(2013-11-05):
中颖触摸芯片中的触摸按键的如果在选定的开关频率下,随机抖动设置有什么作用?为什么低频(>27/4)的时候设置,有什么好处。另外,不同的按键寄生电容不同,调整那些参数,实现按键能够产生比较一致的RAWDATA值呢?

网友A:
如果想做到初值一次,直接调节放大倍数。可以使初始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