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怎样软件复位

楼主(2013-11-05):
stm8l152的串口不复位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使用非法指令复位!
另外串口不复位会产生什么样的异常?

网友B:
感觉是不是程序有什么问题哦,没有遇到过,帮顶一下吧。

网友C:
你可以看看WWDG_CR 这个寄存器

网友D:
串口只需要配置一次,就可以正常使用的。做过N个项目,都很正常的。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串口测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