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采用外部晶振是不是极不稳定呢?

楼主(2013-11-05):
刚才看了一下官方的STM8F003的DEMO板,上面有晶振位,但没焊上晶振,那就是如果采用外接晶振时极其不稳定吗?不知道STM8其它型号的会不会有这毛病呢?但是对于STM8的功能和价格还是挺诱人的……希望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刚开始用,我也想知道。帮顶!

网友B:
一般用外部晶振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B:
没焊是为了给用户多一种选择

网友C:
当然外部稳定啊

网友D:
不用顾虑,外部晶振同样稳定的,而且更精准.

网友D:
STM有一个外部时钟失效的安全机制,给大家一种外部晶振是不是不太稳定可靠的假象.:)误会了.

网友E:
STM8用起来还可以,就是可参考的资料较少,官方的函数库很一般,仿真器有点小贵,而且仿真慢的像牛一样,仿真器的USB接口也有点问题,经常板子一重新上电就得重新插拔一下USB.但从性价比来说,的确还是不错的。

网友F:
以前听说是有这么回事,不过没有用过

网友G:
内部时钟EMC可能要好一些.

网友H:
外部晶振一般比较稳定  楼主   这个毋庸置疑

网友H:
楼主  如果考虑电路的稳定性  还是建议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I:
看楼主用在什么产品上了,如果干扰比较重的建议用内部晶振,否则,外部晶振比较容易失效.STM8S功能和价格确实很诱人,除了外部晶振做的不好以外,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J:
只要你买的晶振质量好,就推荐你用外部的。

网友K:
一般来说内部晶体相对稳定一些。
如果内部频率不符合设计需要。可以使用外部晶体。
外部需要在PCB布线的时候注意。
1. 走线短。
2. 远离噪声源。
3. 匹配合适的谐振电容。

其实外部设计的合理。稳定性并不比内部的差。特别是复位要求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