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请问DC-DC电源降额使用问题

楼主(2013-11-05):
一般的DC-DC电源,正常使用时,在常温下测试得出的整机功耗为额定的70%。例如有一款1W的DC-DC,装机后在常温下测试总功耗为0.7W。那我选的1W的DC-DC会不会功率太小了呢?如果在高温(40或者55度)和低温下,DC-DC的功耗又该降到多少?

网友A:
如果要求比较严格  降额50%

网友B:
你可以去金升阳选择看看,产品有比较大功率的。

网友C:
电源应用在30%-80%的负载下,能保证工作在最佳状态,满载应用其实也没问题,只是一般电子器件都会考虑到降额,如果应用时突然会产生很大的负载,会导致模块过载应用。30%负载以下,模块的转换效率比较低,可能会带来温升高的现象。